hpc显示器花屏

楼主(2013-06-06):
hpc显示器花屏,时好时坏 已经换了驱动板了 ,屏线也换了 ,还是会花屏,一下子正常,一下子屏幕会闪 颜色变异

网友:
换屏试吧,多半屏坏了。

网友:
屛接口,还有主控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买新的吧

网友:
屏坏了,还修啥子哦

网友:
屏线换了,驱动板换了,就还有屏了,接着换了吧

网友:
换屏应该就会好   试一试

网友:
屏挂了直接买液晶吧

网友:
补下主控看看,有相同主控也可换了试试

网友:
屏坏了;我手上有个相同故障的;换了驱动板托;问题依旧

网友:
多半没搞头了 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