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做监控时,一般是先走线槽还是先布线,先做哪个节约 ...
大家做监控时,一般是先走线槽还是先布线,先做哪个节约时间?

楼主(2013-06-06):
大家做监控时,一般是先走线槽还是先布线,先做哪个节约时间?

网友:
先走线槽,后穿线

网友:
看情况,对施工方便,好操作.就怎么布线啊

网友A:
根据具体施工环境了

网友B:
这个随你的便了,那个好来 那个

网友:
看情况有的是直接布的但有的是走线槽的 , 得根据具体施工环境了

网友:
把线弄到线槽内以后,直接上墙钉起来

网友:
直接用无线,线都不用了,

网友:
布线应充分利用局方的地沟、桥架和管道,从而简化布线。不提倡布明线,若非布明线,应注意隐蔽、美观,应给原有空间留出最大位置,以利于以后安装其他设备。墙l二走线最好选用PVC装饰线槽;地面或设备附近走线应使用合适的线槽或线管,确保安全可靠。

网友:
看环境来就行

网友(2013-07-11):
先观察 画出布线图 再走线槽 布线

网友B:
自己顺手就好,还要按环境所示

网友B:
还是 先规划下,看先到设备的距离,然后具体的调整

网友:
肯定先观察,再画出布线图,最后走线槽、布线。顺手哦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