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pcea27ec白屏,换过新的屏还是一样,外接正常

楼主(2013-06-06):
sony vpcea27ec白屏,换过新的屏还是一样,外接正常,放一段时间又能显示,但重启后又白屏了(有背光,没图像),换一个10寸的屏上去就有显示,但是不正常,分四个屏显示,而且也是放一段时间刚开机时也是只显示一个屏,但再重启后又变成分四个屏显示了,真不是怎么查起了,加焊过显卡,不知是不是显卡的问题呢?各位大虾指点下啊,急啊……

网友:
显卡挂了

网友:
只能换显卡了

网友A:
但为什么外接一个显示器都很正常呢,而且另接一个10寸的屏上去也是有显示的

网友:
会不会是接口处有什么三极管之类的坏呢,好像前几天看到一个HP白屏的,短接一个什么PNP的管子就行了,但这个本本没发现有此类管子,有修过的大佬给点指示下啊,在此多谢了!!

网友B:
自己试着玩吧   就是显卡  屏线   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试着玩吧   就是显卡  屏线   屏

新屏刚换上去是OK的,但关机后装好屏再开又一样白屏了,但此时换上10寸的那个烂屏又是有显示的,屏线估计不会有问题啊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看看吧。不行就直接换个显卡看看吧。

网友C:
指导你下,主板上EDID跳线盒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但为什么外接一个显示器都很正常呢,而且另接一个10寸的屏上去也是有显示的

显卡分两路输出不知道吗   换个屏上去不是还是四分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指导你下,主板上EDID跳线盒虚了。

想请教下,这个EDID跳线帽不知在哪啊!没图纸呢,能不能大概说出个位置在哪!万分感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分两路输出不知道吗   换个屏上去不是还是四分屏吗

换个10寸的屏刚开机时是正常,再重启一次一般是四分屏,换个一样大小的屏上去刚开时也正常显示,等我装好屏就再开就只显示背光了,我现在都有点怀疑会不会是屏线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