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索尼-PCG-61212T EC BIOS

楼主(2013-06-06):
这个机子无待机  想刷下EC BIOS   找不上啊  大家帮忙下    先些过了

网友:
无待机感觉 跟BIOS没什么关系吧,触发才会有关系

网友:
机器修好没呢  我想咨询一下那个跳线是怎么跳的  我这有个机器灰屏不显  显卡直球了 不知道是啥问题了

网友A(2013-07-20):
手头也有个这个机器,待机0.005.触发后0.012,然后就没反应了,待机正常。哪位能指导下?

网友:
楼主修好了么  碰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2013-08-24):
引用 网友A:
手头也有个这个机器,待机0.005.触发后0.012,然后就没反应了,待机正常。哪位能指导下?

这个有短路的地方。测测各路的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