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1i 有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3-06-06):
        接同行单板x201i 单板,故障不触发,目测没有进水腐蚀,待机电流0.02(3v   5v  正常)。测bt(东芝芯片)各脚电压也正常升压也正常,开机脚也正常。由于我对ibm 的新型机器的时序不是很清楚所以不知道待机有几个电压。有高手知道的请赐教。现在有2太这样的机器!在线等

网友:
我今天也接了一台  也是待机0.02  接键盘 开机有拉低。 拔掉电池  偶尔会自己动跳电流。0.08到1.06.在到1。0 不亮机  现在也在找问题。

网友:
遇到个进水机,哎,IBM的本本不好修啊,进水不触发了,有待机3、5V.

网友:
直难修啊。

网友:
我修过一台是换TB就好的,一般这机器通病就是R415电阻,但也不排除别的问题

网友:
建议刷个BOS看看,现在新机子BOS出问题太多了

网友(2013-07-06):
有带机不触发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