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焊盘掉铜线

楼主(2013-06-06):
手上有块主板是IO的问题 由于焊接技术不过关  又有点爆力倾向拆的时候拆掉了焊盘上的一条铜线  不知道有什么样的方法能把那根铜线补回去   求大神支招.

网友:
用小细线从引线处接到引脚。

网友:
楼主都可以拆io了这个应该是小意思,问题的关键在于能不能找到断了的那头在哪里?

网友:
顺便问下大家铜片掉了用什么胶粘啊

网友:
如果是空的引脚是不用管的,烙铁温度太高,或者你焊的时间太长都会掉焊盘,焊芯片主要是注意温度,时间,就是焊盘掉了,你一定要找对断的线接到对应的引脚,接的线是用很细的那种漆包线,这种是细心活,注意不能连锡,虚焊的啊

网友:
拆IO不难,焊整块IO也不是很难,难的是IO单个引脚飞线,细活,比较考验你的焊接技术

网友:
飞线?  先上了IO在飞 对吗    先把铜线补上不是更好  这样也美观    是个细心活  都不想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