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显示器驱动板开关为0V

楼主(2013-06-06):
今修到一DELL显示器,芯片烧了改板后电源板5V 12V都正常了,插上试机,黑屏无反应!开关板指示灯都不亮,测量12V正常,驱动板5V也正常,发现接驱动板的NO/OFF为0V,且与地导通,断开电源后就不导通了!求大神指点

网友:
接上电源  开机键上有电压  ,你可以换一个 开关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