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无CPU电压,CPU电源管理芯片工作电压都正常,还是不出电压

楼主(2013-06-06):
   联想G470笔记本,开机电流跑到0.4,没CPU电压,芯片是ISL95831,芯片工作电压都正常,7脚VR-ON开启也正常,4脚 5脚 5脚SVID 电压1.05V都正常,,在论坛里看了很多贴好像是通病,没几个人解决,BIOS也刷过,实在不行打算换桥试试,想问一下大家VR_SVID_DAT,VR_SVID_ALRT#,VR_SVID_CLK,这三个信号是量电压还是波形???

网友:
修了一天没搞定,芯片换了两个,U也换过,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芯片工作条件都满足了还不出电压,怎么不连上下管一起换掉呀。

网友:
这个本子这个芯片有难度,换板吧

网友:
我的就是G470机器  不过一直没坏过

网友:
换下CPU的  上下管吧。

网友:
查CPU背面的U1的2脚 4脚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兄弟跟我一样啊,又一个95831的.这个要CPU工作了,发出SVID信号给95831,这时才能有电出的..过了内存才会出显卡电压.好像..

网友A:
不过我那个没有修好啊.....换了H65,刷了H65跟EC的BIOS. 没有点位图,又查不出H65有没有给CPU一个PWGD信号.哎.

网友:
好难修啊,把cpu供电那一片换了还不好,桥换都不行,求高手解答。

网友B:
可以测下反馈脚和自具升压正常不。按理说条件比较正常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测下反馈脚和自具升压正常不。按理说条件比较正常呢

不是那里的问题应该是系统管理总线出问题了

网友:
那IC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没

网友:
   现在是否修好了?

8235687 -10 严禁灌水

网友:
SVID 和SCLK是测试波形。。。相当于内存的那两根系统管理总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过我那个没有修好啊.....换了H65,刷了H65跟EC的BIOS. 没有点位图,又查不出H65有没有给CPU一个PWGD信号.哎 ...

重点应该在PROCPWRGD这个信号上

网友:
这机的时序和普通机子的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点应该在PROCPWRGD这个信号上

确实应该放在PROCPWRGD这个信号上。。不知道你有没有量一下CLK_CPU_BCLKP   和CLK_CPU_BCLKN的电压和波形呢还有一个总线供电是否正常呀。。。

网友:
svid没波形,如果对地阻值是正常的,就应该查PROPWRGD

网友:
95831 确实头疼, 先加焊EC 吧,曾经有修过ACER 5750 的 板子,不出CPU CORE,干EC 好的,还有干显卡才出CPU 电压的,刷EC bios 才出显卡电压的,仅供参考!

网友:
我修过一个索尼的机器也是这个芯片,最后换了南桥好的

网友:
它应该是通过 I2C总线    管理CPU供电芯片的电压的     在供电芯片软启动完成后  应该是波形   软启动前应该只是高电平

网友:
建议看下 那2个PG信号脚,应有个进一个出吧。 查下芯片定义脚

网友:
要换个南桥试一下

网友:
换了南桥还是不得,有点郁闷

网友:
我昨天用一块好板做实验,发现也是一样,I2C没打到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