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8V 触发掉电 电流到0.245然后掉到0.113,ps51020很烫

楼主(2013-06-06):
F8V 触发掉电   电流到0.245然后掉到0.113,ps51020很烫
有待机,待机电压为0.20       不按开机键, 电感 3v电感为3.43v      5v电感.07v  触发后电流到0.245,就掉了,掉后51020就发烫,不按开机键,ps51020就不烫。,不知道怎木搞哦,,

网友:
打一下5V的电感阻值,估计短路了。

网友:
求大师解决哦

网友:
应该是电压输不出了吧

网友:
待机0.2明显的有短路啊,烧鸡大法 烧吧

网友:
先查待机,这么大电流肯定不对

网友:
经过3天时间的痛苦奋斗,这台电脑终于被我秒杀了,知道是怎么办到的吗,,

网友:
明显待机不正常,短路导致电压拉低,不能上电。

网友:
有时候也能开机的哦,亲

网友:
结果我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吹了下南桥,能开机了,,我就开始怀疑南桥有问题了,,
然后我又用风枪吹了下南桥,有不开机了,我断定是南桥问题,,这个是IBM南桥,,毫不忧郁,,直接换桥了,,,换完点开关,好了,,试N次后,没问题了都能开机,,之前偶尔开机的时候是不能摸ps51020的,LOGO出现的那一刻,,很激动啊,,

网友:
这个机器又不行了,,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能开,,有时候又会出现上面的情况

网友:
修好后用了一个星期,,就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网友:
继续修南桥吧

网友:
5v电压没出来修5v

网友:
后级有短路 电容的可能性大

网友:
修5V吧,明显不正常

网友:
后面还是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