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通电保护问题

楼主(2013-06-06):
各位,请帮忙一下。我有块945的板,上4pin点不亮,通电风扇动一下就保护了,不接4pin电源可以点亮,但不跑码;我测了上管下管串口芯片和ISL6312及4pin附近的贴片电容,都没异常,会不会是北桥短路了?

网友:
CPU供电没短路? 你好好量一下,把CPU擦一下 角坐也刷刷

网友A:
还是CPU供电那块有问题。你把CPU拿掉,测上下管

网友B:
先看看有没有管子阻值有没有异常,如果没有发现,先换CPU电源管理芯片,之后把所有CPU上下管都换了看看有没有保护,很久没有修到过上4PIN保护的板子了

网友C:
还是4pin电路问题。你好好再查一下,CPU供电应该有短路,不管他你先上下管都换了再测测

网友D:
你怎么不测上下管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CPU供电那块有问题。你把CPU拿掉,测上下管

板子拿到手后,上U测过一次,后来一直未上U测;上管下管都拆下来量过,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有没有管子阻值有没有异常,如果没有发现,先换CPU电源管理芯片,之后把所有CPU上下管都换了看看有没有保 ...

这块板是三相供电,12个管各脚对地阻值都正常,该接地的接地,不接地的阻值都在500左右;三个电感对地阻值也在490左右。北桥旁边的大多数贴片电容对地阻值才27,不知知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4pin电路问题。你好好再查一下,CPU供电应该有短路,不管他你先上下管都换了再测测

上下管是50N024,拆下来量各引脚正常,50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怎么不测上下管呀

如果是上下管短路的话,4pin口也很明显短路了,现在我的4pin口对地阻值在490左右。

网友:
再查查cpu供电,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子,把上下管都换了,看看,我的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