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这BIOS芯片具体型号?CFEON F40-100HIP

楼主(2013-06-06):
此机器是HP CQ42 I3独显 不知道具体型号,用U3000 找不到这型号,只能读不能写。麻烦告知一下,谢谢。
芯片

网友:
直接找个容量一样大的能读写的刷就可以啊

网友:
楼上说的是啊 费这心思能用就行啊 一般都能通过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