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4721的VREF5

楼主(2013-06-06):
BQ24721的VREF5怎么才能发出来,我仔仔细细看了BQ24721的资料,发现说ACDET有个大于1.2的电压外加VCC>7V,再加上没有充电请求就会有VREF5发出来,但是我这个就是弄死不出VREF5所有条件都满足了,请问还有其他情况的吗,这个VREF5有0.3所以不是内部模块坏,是没开启的状态。求高手帮忙~~~

网友:
换个 芯片看看嘛

网友:
芯片VREF5是否短路。撬开输出电路看是否输出5V。

网友:
同意三楼,看下VREF5是否短路

网友:
有芯片的话可以换个试试。。。看看VREG5对地阻值多少。。还有那个PVCC看看有没有电

网友:
VREF5 摸这个电压  芯片有几路供电也要查  ACIN 是多少v ?

网友:
看看C10滤波电容是不是不良啊!拆掉看看

网友:
大家所有说的情况都排除了,我是原来老芯片没有VREF5,且测到对地只有10几所以换了个新的,对地400多了。现在我飞线拉了个5V电压给VREF5能点亮了 但是肯定是不能充电的,ACIN什么的供电脚都有的。所以在想是不是内部还有哪个模块能影响到VREF5,由于是刚买的芯片 总觉得坏的可能性比较小,实在不行我就把它取下来各个脚加相应电压再测

网友:
c10现在根本就没装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