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61暗屏,KB3926D2无ADJ信号

楼主(2013-06-06):
如题,这台机子折腾了我一个星期。先是保护隔离坏,换R183、充电芯片ISL6251A及P2805后修复。以为问题就此解决,不料插充电器不到半小时,又打回原形。再修复,怀疑充电器有问题,不敢用了,换个新的,开机暗屏!开屏,查升压电路保险烧,换个0欧姆电阻上去试试,开机,升压芯片ADD5201冒烟了(太大意了,连对地电阻都没量!!!),断电,吹掉升压芯片,测外围电路,没有问题,6组LED灯带外接电源均可点亮。只是芯片焊盘焦了一只脚,挂干净,用根细铜丝修复。买到ADD5201后,立马焊上,开机,测得LED供电电压只有15V左右,因为每组LED有8只串联,应该22V~24V才能正常点亮。天哪,该搞哪里?PWM?测得0V,断电,再测对地电阻接近0欧!查电路,只有个小电容有点关系,吹掉。再测,没有变化,电容也是好的,那就是KB3926的21脚对地短路了!唉,去买芯片吧。
苍天啊,大地啊,我的妈呀,这机器,要修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尽头啊?

网友:
修无止尽,吸口气,继续!!!

网友:
哎 是啊 有些机器是挺折腾人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