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的+300V整流滤波电路

楼主(2013-06-06):
一个5V 1A的充电器,他的300V整流滤波电路很奇怪,没看懂那个电感是起啥作用的!

这个300V后面就和普通电源一样经过变压器主饶组到一电源管理芯片去了

补充内容 (2013-6-18 17:00):
抱歉,的确画错图了,正确的图片见22楼!这张图片的错误之处在于实物中这个电感是串接在整流输出的负极和后级电路的负极之间的
这其实就是一个派型的LC滤波电路吧!只不过有点变形,把电感从整流输出的正极挪到负极去了

补充内容 (2013-6-18 17:02):
估计设计这种电路的人有比较严重的强迫症!^_^

网友:
防浪涌的

网友A:
你画错了吧?是不是“∏”派型滤波电路呀!

网友B:
如果图没画错的话,应该是个LC低通滤波电路,滤除高压部分的50Hz波纹。

网友:
的确是画错了。但是那个电感还不足以滤除50Hz的纹波。电感量太小了。只能起滤除高频干扰的作用。

网友:
注意电感上还有一个 电解电容,这两个元件组成LC振荡器,也就是带通滤波,如果参数选取得当,对工频的阻抗会很小,也就是直接到地,是可以滤除工 频纹波的。当然这里的电容容量似乎不大,LC滤波器专门有公式可以算通频带,请高手补充。

网友:
这就是通低频阻高频的最好例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画错了吧?是不是“∏”派型滤波电路呀!

晕,如果是派型滤波电路,俺还发到论坛来问呀

网友:
LC的吧是不是你画错了

网友:
真这样的话是怪了啊

网友C:
简单的lc高通滤波器!主要防止高频串扰!传个比较专业的滤波器

网友:
提高功率因数用的。纯是理论上的,估计没啥大用。

以实物的那丁点电感量,还不足以构成功率因数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图没画错的话,应该是个LC低通滤波电路,滤除高压部分的50Hz波纹。

正解,LC选频电路

网友:
头一回见这样的电路,估计是哪一个刚入职的技术员设计的。

网友:
电感还能有什么作用      想想电感特性吧 、、、、、

网友:
反正总体来说也是滤波得一种,取了不用关系也不大

网友:
楼主这种还真没见过,见过的都是派型,电感串联。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简单的lc高通滤波器!主要防止高频串扰!传个比较专业的滤波器

是不是和电脑电源上的EMI电路作用类似?

看了下这个电源的交流部分倒的确很简洁,除了保险丝外啥也没有,直接到整流桥了......

网友:
这个为LC振荡,如果要达到工频的倍频100赫兹的话,电感可能是要1.2H喔。给一个计算网站链接:http://www.ekswai.com/lc.htm

网友:
没画错的话应该是谐振于100赫兹的串联谐振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