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电容表 求大仙推荐一款

楼主(2013-06-06):
想买电容表 求大仙推荐一款 价格别太高的 别超过300的

网友:
我也是啊 不知什么样的好啊 同求

网友:
测电容,我个人觉得用电桥好了,手持式的

网友:
如果不是经常用的话,就不要买,用万用表来测量也可以的啦。

网友:
电容表没什么太大用处。。不考虑买。如果真有需要的话。便宜的就可以了。容值差不多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滤波、耦合用电容精度不需要太高 , 数字表电容档大致测量就可以了,精度要求高的还是用电桥可靠 。

网友:
我买了个胜利6013 不过修主板 好少用上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