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故障--求助

楼主(2013-06-06):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不是屏的问题就是显卡的问题吧这应该是闪屏我出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
驱动板上的芯片程序问题,重新写下就好了!

网友:
UNIS的产品,拆开来都是通用板组合起来的,很好找的,没法刷固件就找块通用板上去用吧。

网友:
直接换一个驱动版

网友:
三星的这个程序应该不好找的,先找个驱动板换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可能驱动问题 重写下屏驱动

网友:
这个问题,楼主就发了一张图,怎么判断!

网友:
程序不对,必须重新写程序

网友:
看样子像是驱动板程序没刷对的现象,重新刷程序试试吧。

网友:
有驱动程序就刷程序,没有就换驱动板

网友A:
有些还讯维学员呢,显示器里面有显卡,还显卡问题,都干什么来,真丢人。

人家说的是要排除显卡问题,不是说显示器里面有显卡。倒底说小白?

网友:
明明是清华同方    还说是三星的   晕   直接改驱动版   不行就屏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还讯维学员呢,显示器里面有显卡,还显卡问题,都干什么来,真丢人。

人家说的是要排除显卡问题,不是说显示器里面有显卡。倒底谁小白?

网友:
这问题我也遇到过,用乐华烧写驱动大全保管有用,要用有打印口的电脑。

网友:
别求助了楼主,修液晶都20大洋了我们还至于这样给他们辛苦的卖力吗?我们不知累死了多少脑细胞,修出了多少根白发,回报却了了。拿着最低级的收入却做着星级的服务。这是我们这群维修的讨饭人

网友:
从新换个驱动板上去

网友:
最早回复的显卡和驱动板问题,其它的可能性小

网友:
不是屏的问题就是显卡的问题吧,显卡驱动换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