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5V跳动维修

楼主(2013-06-06):
通用电源板,因测试时不小心5V对地导致电源板损坏,12V正常,5V在4.6和4.9之间跳动。论坛查询了一下,更换5V整流管,OK。整流管软击穿,正向二极体值150左右,反向无穷大。正常的一个是300多。

网友:
没遇见过,取下测阻值正反向多少?

网友(点评):
就是取下后测的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