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560 gfx-core 无电压时机子外接亮,有电压时不亮 不跑马

楼主(2013-06-06):
联想V560 的
客户说是花屏 ,到我这不亮,换显卡呗
第二天显卡到,做上去,时亮时不亮   规律是,等个三五分钟 后开机可以点亮 ,把电在开不亮,用开机键关了开,也不亮  放个电或者等几分钟 在点 外接就亮   接屏会闪下 内屏不亮,先不关屏的事,先把外接亮正常修起来先

亮机的时候 测各电压发现,cpu 电压1.0  gfx_core  0v  不亮的时候 cpu 电压0.8  gfx_core  0.9  其它电压没变化 包裹+vcc_gfx_core  都是1.0 的样子
很奇怪,gfx-core 为0v 亮机,为0.9 不亮 ?
按照时序 。GFX VCORE稳定后,GFX_PG_1V_EN也会正常出来,这个GFX_PG_1V_EN是开启CPU显卡模
块的剩下所需要的电压,比如GPX PCIE 的1V 1.5VGPU 3.3 DELAY 1.8VGPU等,当这些CPU内部的显卡模块正常后,会发
出一个GFX_PG, 然后这个GFX_PG与之前HWPG再次相与后,转换为GFX_PG_R到PCH南桥,这时南桥发出最后一个复
位GPURST#与前面讲的PLTRST#相与后到CPU。 这个不和逻辑啊 ?
高手指点下!

网友:
也就是PCH 桥 不发DGPU_PWR_EN# 为低电平时 不发GFXON 机子外接是亮的 ,发出DGPU_PWR_EN# 为3.3 时 ,GFXON  为3.3   gfx_core 电压产生 0.9  不亮机,越想越不明白  高手在哪里?

网友:
刷个BIOS就好了!有些换了显卡会这样的。!

网友:
bios 刷了涛声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