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桌面点一下图标就自动关机

楼主(2013-06-06):
求求 师傅师兄们给点思路  今天拿来一台华硕笔记本 正常进系统后只要点一下图标就自动关不点不关机 怪事 WIN7系统 笔记本:华硕  型号:X53S

网友:
你可以试下重新装个系统 还会不会~~~~

网友:
进PE状况如何

网友A:
用USB鼠标点也会吗?这种一般是软件的问题多吧

网友:
软件问题重做下系统

网友B:
对 先进PE看下 在PE要是也关机的话那就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USB鼠标点也会吗?这种一般是软件的问题多吧

谢谢 是系统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 先进PE看下 在PE要是也关机的话那就是主板问题了

谢谢 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