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c660 外显没问题内显黑屏有背光!

楼主(2013-06-06):
东芝c660 外显没问题能进系统,屏线和屏幕都换了!还是一样!显卡做了!也是一样!至于剩下接口附近的电路就没有测出来!求助各位大大!没有头绪了!

网友:
查屏的lvds电路!

网友:
楼主查LDVS相关的几个信号吧

网友:
若果排除屏 线 电路那就是显卡的问题
估计好多同仁会让你重植 或者换显卡

网友A:
楼主查查屏供电有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查查屏供电有没有。

有背光应该供电没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背光应该供电没问题吧~

背光供电是高压条供的,屏供电是屏线上供给的lcdvcc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光供电是高压条供的,屏供电是屏线上供给的lcdvcc

屏是led的~如果要查屏供电要图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