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V2000 965独立,右侧两个USB口 电压偏低

楼主(2013-06-07):
客户送来一台DV2000 965独立的,说USB不能用,报了价拆开前先量供电和阻值,供电正常,发现阻值有一个无穷大,直接拆机,USB小板由一个排线连接主板的,拔插后阻值出来了,心理暗暗高兴,插上鼠标,进系统,鼠标能识别到了可以使用了,小板上一共是两个USB接口,一边插着鼠标在用,另一个插上U盘,问题出来了,U盘识别到了但不能打开U盘,鼠标仍然能用,以为是U盘的接口出问题,接着就鼠标和U盘调换过来,鼠标还是能用U盘还是用不了,郁闷,测量下电压发现插一个USB设备的时候电压4.8V 插第二个的时候电压降到3.7V ,此电压由5V电感直接过来,中间没有场管,电源管理IC是 51120,是IC问题还是被南桥拉低电压了?木有思路了,不想轻易干桥,修过的朋友给个思路!!!

补充内容 (2013-6-24 00:45):
此机已经修复,换了F2贴片电感后解决

网友:
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软件问题,鼠标可以用U盘读不了。

网友(2016-01-16):
解决了就好,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