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379主板跑到显卡那掉电

楼主(2013-06-07):
        一块V星G31M主板马上就过显卡了突然掉电,版本是:  MS-7379  VER:3.0 一般遇到V星主板只要供电正常,刷BIOS基本就搞定了,但是这个BIOS不好找,求有此BIOS的给伙计上传一个。

网友:
V星的。可以去官网下

网友:
会不会哪个电容漏电造成掉电

网友:
这里

ms-7379BOS

网友:
去主板我官网下载 保证安全 每个主板都有他的官网

网友:
非常感谢.刷完BIOS就好了。

网友:
这个板子bios很容易出问题 我手上也有两块 这板子还有一个常见的问题就是 CPU温度会很高 把供电芯片换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