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无供电!求大神赐教。。。。。。。。

楼主(2013-06-07):
本人新手,初学乍练。碰到一块478的主板,上电可以触发,但CPU无核心供电!内存,南北桥供电都正常,CPU供电场管正常,VID正常,上管D极也有12V供电!但上下管G极均无控制电压,跑电路到从电源芯片(hip6601),发现PWM引脚有2.5V电压,但无场管控制电压输出,正常的板上该引脚只有0.8V左右!于是查主芯片(HIP6301),发现PGOOD脚无电压,测得该脚经电阻进南桥,电阻连南桥那一端有3.3V电压,连芯片这一端却无电压,断开该引脚之后测得电阻两端都有3.3V电压,重新接上之后问题还是依旧,正常的板上面电阻两端都有3.3V!于是分别测试正常板和坏板上这个芯片别的引脚,以作对比,当测到正常板上该芯片FS/DIS引脚时问题来了,发现当万用表表笔一接触到FS/DIS脚,诊断卡上的复位灯马上就亮,CPU也无核心供电了,PGOOD引脚也和坏板的情况一样了,此时FS/DIS脚电压是1.5V左右,CPU有供电的时候就不知道了!于是断电,重新触发,又可以亮机,再去测该脚,问题还是一样,反正就是一碰这个引脚,CPU供电就会马上没有!坏板上这个脚的电压也是1.5V,主芯片和从芯片都换过,可CPU供电还是没出来,像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呀?还有就是为什么正常的板,只要一碰那个脚就没供电,FS/DIS这个脚的作用是什么呀?这块板上这个脚是经一个电阻接地的!

网友:
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呀!求解.............

网友:
建议:截图加文字说明!CP U供电芯片是否有开启电压,用示波器打波!

网友A:
什么机型,用的什么CPU供电芯片?我上次就遇到过没有CPU供电的,有开启信号,瞬间有产生供电,马上就没有了,原因是升压电路出啦问题,换个电容就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机型,用的什么CPU供电芯片?我上次就遇到过没有CPU供电的,有开启信号,瞬间有产生供电,马上就没有 ...

型号是主芯片HIP6301 和从芯片  HIP6601,从芯片EN脚有2.5V,但正常板上只有0.8V!主芯片EN 脚有1.5V,但在好板上一碰这个脚,CPU就无供电!这是什么原因呀?这个脚是经电阻接地的!

网友:
FS/DIS:信道频率、Fsw、选择和禁用。这个引脚通过一个电阻接地就会形成开关频率转换器。如果没有这个电阻,将会禁用这和开关频率转换器,从而不会输出PWM(脉宽调制)!那个电阻不正常也会造成没供电的

网友:
同意楼上, 讲的很清楚了。 去查查CPU电源 芯片有没有开启电压 或者 内存电压  桥电压   都有没有。以前845的要有这些条件

网友:
随便检测一下CPU供电的滤波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