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61pme -S2 维修记。

楼主(2013-06-07):
昨天下午客户拿来一台主机,说是开不了机。
   插上数码卡,跑 NO  换数码卡一开机跑 25,显示器不亮,触发不开机。
   先逐一检查各项电压,CPU 1.27V 内存1.89v 二合一桥供电0.56V,桥供电偏低,表量发现 ,WQ23,(k3918)MOS击穿,手上废料,好板有舍不得拆,找了60N03去替换,换上,开机点亮。但是过半分钟左右,浓烟四起,wq23 烧糊击穿,我* * ,难道,桥挂了,桥内部局部短路?但是能正常触发开机的话,桥挂的几率小啊,逐检查周边相关电容,全换了,故障依旧,焊上去WQ23开机发烫,急忙拔电源。难道是60N03料不行吗、拆好板上的K3918 MOS上板,故障依旧,想了想,后面没问题,难道是前面的IC驱动有问题?取个好板上的WC83320换上。OK。开机触发,不发烫,试机半个钟没问题。故障解决。

网友:
图纸发一份挺好,这种板子的机器我这儿有30台,陆续坏过几片板子的。

网友:
零件图和电路图!平时网上收集和论坛下载

M61PME-S2 Rev.2.02.pdf

网友:
虽然芯片能正常驱动,但是肯定是内部哪个模块短了吧?

网友:
嗯,坏件扔了,驱动IC不良,了

网友:
LZ问一下 IC?还是IO? 现在有点搞不懂

网友(点评):
IC是集成芯片的统称 IO是集成芯片的一个种类

网友:
屡烧PWM上管,一般都是驱动IC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