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0开机灰屏!!!~

楼主(2013-06-07):
客户送来一台三星R420 现象是开机有时候不显 有时候显示但是灰屏 待机电流0.016 触发后停在0.165屏幕不显 有时候显示是停在0.315  是NEC大电容 发现上家修过 但是没搞懂他这么修是修的什么 大家帮忙看看 客户说修过 但是回家没几天就坏了

网友:
那个大电容根本没有换嘛,只加一个330,肯定不够的,换掉先。

不对啊 。。电流跑到0.3 屏幕就会亮吗 不对吧。。。
都是直接换掉
还有就是风扇都不转啊
加了4 个 6个还是一样的现象

网友:
加4到6个电容

网友:
换6个330电容并联

网友:
需要那么多吗?

网友:
4个好了吧

网友:
我一般都是家四个的

网友:
都是直接换掉

网友:
直接把大电容搞掉,重新加多几个电容上去

网友:
果断换掉大电容 加6个330 收工

网友:
用剪钳剪掉OE907 然后并4个330

网友:
这台机子 本身的电容 是什么样的~?

网友:
最好是加6个比较好一点

网友:
NEC大电容换掉

网友:
这NEC大电容似乎很容易坏,常常看到坏这颗电容,不知是否品质有问题 ???

网友:
看到NEC大电容,都有杀它的冲动

网友:
杀大电容,那也看什么故障啊,,不是所有的故障都关电容的事,,,,,花屏,有这电容的事么?
是不是,,不上电,,有这电容的事么?  无待机,,有这电容的事么?

网友(点评):
我知道 关键现在电流跑到0.3几 怎么屏幕还会亮 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