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160G硬盘,热盘后就不认盘了

楼主(2013-06-07):
西数160G硬盘,开机时候正常,大概十分钟左右,硬盘热后就不认盘了,好像硬盘的电机转不起来,一转一停这样,怎么下手啊

网友:
检查硬盘线

网友:
硬盘供电部分查一查,可能是有地方虚焊导致主电机供电不足

网友:
板已经加焊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我的是这样,bios认盘的时候转一下,认不出来。何解?

网友:
有敲盘声是磁头坏。
没有敲盘声,固件坏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