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3-06-07):
求助各位:
       显示器客户送来,说是冒烟了,不通电拆机电源电容全鼓包了,背面4606烧坏,因为没有蕊片所以换了个电源板,通电灯管亮了但是白屏,换驱动板,屏线都试了不行,用通用点屏套件问题依旧。那只有屏电路问题了,因为没有搞过所以求教各位。
我量了几个数据,高手们帮帮忙,谢谢了。
5V:5
3vdd:0.88
5vdd:0.4
dvdd:0.88
Avdd:0.3
RST:0.88
EVDD:0.88
WP:0.88
SCL:0.88
CPV:0
OE:0.73
STV:0.85
不知道那几个点是关建,网上说是贴片电容,但好像没有短路。

网友:
看供电脚的保险有没有问题

网友:
明显电源 都不正常了  看看5v转换其他电压的电路。

网友A:
再换个高压板试试

网友:
我的屏是 ltm190m2-l01
主芯片lru4312x1a
有需要帮你参考

网友:
那些0.几伏的电压,明显不对,电压没有转换

网友:
换一个屏试试呀。有可能屏有问题哦

网友:
白屏一般是少了5伏屏主供电,如果5伏正常,那么只能是其它转换电压没出来。

网友:
看看屏保险是否好的

网友:
电源板烧毁,容易导致5V转3.3V 不正常。你看接口附近的1117就知道了。你拿5V是屏供电。3VDD是就1117后面的3,3. 你重点看看电压转换部分。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屏的升压没升起来,升起来的电压有+28V ; -8V  +12V 查查升压电路,就是第2张图片最右边的那几个IC

网友:
换个高压条,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换个高压板试试

和高压有什么关系??? 屏板得升压电路的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了,修好了,是屏保险坏掉了,从别的坏屏上面拆了一个,装上好了。型号不一样,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