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的问题

楼主(2013-06-07):
华硕M5A78L检测卡跑到85了,可就是点不亮是什么原因,显卡好的!

网友:
刷BIOS  刷显卡槽  打北桥  就这几个步骤

网友:
同意  85 好像是显卡 和bios

网友:
85过一会又跑两步到13或00了

网友:
A78刷BIOS不好杀北桥

网友:
760G的桥太容易坏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应该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加焊一下桥试试。

网友:
应该北桥问题

网友:
有谁能说一下是NB那个部分不正常吗

网友(2013-07-23):
楼主的好了吗 我今天遇到一块和你的一模一样 我换了个一样的OK板的bios上去还是一样的到85停一下00不亮 加独显也不亮

网友:
加焊了北桥 还是一样  北桥超级烫 我摸了一下就像摸到烙铁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