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K42F 集显BIOS 谢谢了

楼主(2013-06-07):
风扇狂转,鲁大师 报温度高。
板号:K42F   REV.3.2
跪求啊。。

网友:
这里 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都不开机了  原本的是4M的  你是官网上下的?

是在官网下的啊

网友B:
你的是什么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是什么系统

我现在是要解决 风扇狂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