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1s不上电,来点信号级别的,别说没用的

楼主(2013-06-07):
4411S 二代独立显卡,INTEL ,二修机器,网卡,IBM EC ,51125都有动过的痕迹,先清洗干净,用BGA考下,通电测试,没待机,测3V 5V电感不短路,51125 供电19V有,EN信号有,5VL,3VL有,51125的参考电压2V也有,3VA和5VA,没有,换51125,3VA和5VA出来了还是不上电,测试南桥的RTC电路,VCC有,RTCRST#都有3.3V,南桥的晶体也有压差,RSMRST#电压为2V,不正常,RSMRST#去了3个地方,51125的PG信号,EC的85脚通过一电阻和南桥的RSMRST#相连,85出来时3.3V,经过电阻变成2V,电阻10K正常,也不短路,换个IBM啊,换完后也一样,按开关没反应,开关的3.3V电压也有,按后也拉低,开关和EC,EC和IBM通信也没问题,期间也刷过BIOS也一样,维修陷入困境,就把板子放了一段时间,某天巧了修液晶把可调电源调到12V可以上电了,现在弄不明白了,隔离保护有问题待机怎么能出了,真不到从哪里查啊,24740 5脚2.7V,6脚3.3V,真的搞不明白,有建设性的意见提出来,哪位哥哥,查那个信号呢

网友:
lid  acin 查没有?

网友:
会不会适配器和电池模式 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