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411开机白、黑、红、绿、蓝屏。

楼主(2013-06-07):
RT,一开机就是白屏然后就是黑、红、绿、蓝,一直闪。有时候开机还是暗屏。
显卡重植过不行。

网友:
是不是屏自检呢?怎么没有人回答

网友A:
sis芯片组的 吧
还是显卡
显卡坏了 要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sis芯片组的 吧
还是显卡
显卡坏了 要换

嗯,SIS的芯片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