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第一次实习修板

楼主(2013-06-07):
上课已快结束,终于可以修板了,心情比较激动,好多东西都没准备,连相片也没照上一张,连主板型号也没记下,一张是同学修过,没修出来,能触发,于是直接触发板子,测量各路电压,内存正常,桥没电压出来,就关机检查桥供电电路,发现电源管理芯片旁少了一个电阻,不知电阻多大,于是从料板拆一个8200欧的电阻装上去,开机 还是不出电压,看其他主板图纸相应电路图,电阻都是10欧左右,于是换了一个15欧的电阻,开机,电压出来了,在测总线OK,CPU电压12V,立马关机,测上管,DS极短路,拆其中一个场管,测量OK,在拆一个,测量短路,就是你了,从料板拆一个换上,开机测量还是没电压,测管理芯片,供电正常,没有上下管驱动电压,判定芯片坏,没老师确认没有代换芯片。只好放弃了。再换一片华硕板,看外观没有豉包,掉件。主板边上有一处撞坏,已修复,没电池,就直接上电吧,3.3V提示灯亮,点开关能触发,测各大供电,正常,上真U,内存,不跑码,关机,再次认真检查主板,在IDE接口旁有补线,补得不是很好,在它旁边有划伤,于是刮开铜线发现有条线断,补线后上电,跑码了,但档D3,拆内存擦金手指,开机跑85,正常了,修复。
     第一次修板,不好之处,请大师们指出,让新手多注意那方面的检测。

网友:
基地的学子就是了不起 ,支持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