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仁兄手上有T410i的机器在修

楼主(2013-06-07):
  我手头上有台T410i的机器! 显卡温度好高,用鲁大师压力测试不到1分钟 显卡就到了85度左右! 看电影老是死机! 导热管还有风扇都换了! 故障还是一样! 那位仁兄手头上有这机器再修  帮忙看下正常情况下这机器显卡温度是多少!

网友:
我T510跟410一样配置,温度不超过65

网友:
换个软垫片看看

网友:
客户催的比较急,换板了!跟人觉得是显卡芯片有问题,因为芯片角上有烂的地方!估计是客户自己拆开清洁的时候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