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灰屏

楼主(2013-06-07):
Y450鸟机器,第一次开机内屏灰屏,用键盘切换外接的 (不接外接显示器)屏幕闪一下就正常显示,不知道是不是显卡芯片有故障,外接每次都是正常的,显卡加焊过,有谁遇到过这个问题的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我的还没有碰到过

网友:
我遇到过屏线故障灰屏的,Y系列的机器,

网友:
谢谢各位,已发现问题是显卡到显存的数据线有点点腐蚀,还好仔细观察,才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