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L46V10FBE 故障自己看。我也不知道这么形容

楼主(2013-06-07):
     今天接到一台TCL46液晶电视.型号L46V10FBE,故障自己看。我也不知道这么形容   驱动板 逻辑板 屏线是双10的, ,想换通用驱动板但就是这屏线不一样,。。所以没办法判断是驱动这边问题。还是逻辑板和屏那边问题,,,高手们能不能出来帮我分析分析。谢谢
补充一下。逻辑板上电压,AVDD.15V    VGMA-REF,15V        VCCE,3.3V     VGL, -6V    VGHC,26.5V    HVADD,7.5V

补充内容 (2013-6-8 14:03):
修好了。大家都 说是屏坏了。屏我的经验就感觉就不是屏坏,终于修好了,在楼下复上成功修复图片。。。

网友A:
不用试  屏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试  屏挂了

不会吧,,这不像是屏挂了

网友:
应该是屏电路问题,

网友B:
弱弱的问一句。逻辑板是在屏上的吗?我知道显示器由电源板,驱动板,屏组成。谢谢。真心请教。还有就是双10的是18组信号线吗?

网友:
还是十二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一句。逻辑板是在屏上的吗?我知道显示器由电源板,驱动板,屏组成。谢谢。真心请教。还有就是双10 ...

12组信号线,,,对是是屏上面的板,可以拿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组信号线,,,对是是屏上面的板,可以拿开

en .谢谢。

网友:
是屏挂了,我也有这个现像的屏。

网友D:
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至少90%以上是屏挂了,没必要修了,在搞下去也是浪费时间

网友E:
请问下液晶电视和液晶显示器维修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下液晶电视和液晶显示器维修有什么不同吗?

供电方式,驱动板复杂多了,屏线,好多。一下说不清

网友:
这是修好后的图片。有没有人想知道那里坏了,是个小芯片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试  屏挂了

不是屏坏了,我已经修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至少90%以上是屏挂了,没必要修了,在搞下去也是浪费时间

修好了,,你来看看修好后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你来看看修好后的图

我是90%以上是屏挂了,还有10%的可能屏不坏,只是说这种情况屏挂的可能性大,最后是哪个小芯片啊?还不分享出来

网友:
逻辑板上的小芯片吗?

网友:
尽卖关子    啊  分享出来撒   换的什芯片啊

网友:
关注下到底是什么芯片坏了,起什么作用

网友:
是不是vcom vref 电压不对,逻辑版电源芯片坏了。

网友:
我修 过索尼klv-32g480a的这个毛病 是逻辑板上的AS15-HG这个小芯片 换上就好了

网友:
能分享吗 ?学习一下。

网友(2013-07-11):
是哪个小芯片坏了啊,楼主给大家分享下啊 谢谢!!!

网友:
as15-?,逻辑板上的小芯片,我就搞过两台图像不正常的,换后都好了。

网友:
那个芯片呀,给大家分享啊

网友:
逻辑板上的一个芯片坏了

网友:
把检修过程分享一下。
vref 15v电压是不是高了点。

网友:
楼主就分享出来给大空看看嘛。。

网友(2013-08-26):
AU的屏就坏逻辑板上的一个小芯片,我修过显示器屏这样的问题,一般这个芯片会很烫换掉就好

网友:
到底是哪个芯片的事呀,告知一下呗

网友:
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卖这个关子?就修个屏有这样炫耀么....有本事还是去修笔记本吧..要不就去修雷达吧..那才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