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28开机不显

楼主(2013-06-07):
板号ba41-01216a,电流0.01-0.85-1.25,不显,拆开一着散热器堵死了,估计是太热引起显卡问题,做了一下显卡,居然真的亮了,关了再开,又不亮了,电流又和再开始一样,又拆开做了一下显卡,还是不行,迷茫了,显卡坏了吗??又没这个显卡芯片,拿着板看了看,是不是NEC大电容再搞鬼,看它不顺眼把它给拆了,找了六个330焊上去,通电一试,还是不行,电流只上到0.7,就卡再那不动了,是电容不匹配吗?以前都是这样一换就好啊!还是不小心弄到CPU座了,麻烦高手指点一下,先谢了

网友:
会不会是硬盘下的电容引起的,我上次修了一个跑0.4的,换了两个电容就好了

网友:
这机器没修过显卡,说白了就是IBM问题,换过 几个都OK,

网友:
CPU供电一直只有一组有波,这板刚开机只有一组工作是正常的吗?我修其它板刚开始两组供电都工作的,亮机后才关掉一组,刚开始也怀疑iBM,因为温度有点高,现在好像搞出新问题了,唉!不知怎么搞了,悲哀

网友:
今天找了半天,原来是焊NEC大电容时焊短路了两条线,现在电流从0.01_0.8-1.23-0.38-1.25-0.38-1.25好像在重启,找短路时我把南桥,北桥,显卡全拆了,不知是不是哪里没焊好,测南桥晶振没波形,一脚0.32一脚0.2,求高好帮忙分析判断下会是那里问题,小弟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