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0j有时点不亮

楼主(2013-06-07):
现在有时可以点亮,点亮后一切正常,但是CPU风扇狂转,有时不亮,但是好像插上2根内存就必定不了 有时一根也点不亮  不亮电流1.6,亮时电流调到2.15 V:奇怪的问题 该如何下手
bios  北桥  显卡都加焊了  有没有遇见过的 指点下

网友:
老刘,你也遇到麻烦的板子了呀

619474095 -5 严禁灌水
liuj -5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建议先刷个BIOS看看吧

网友:
REN他不是说了刷bios也不行吗  我的也这个问题有时亮有时不亮  不知道楼主的解决了没有

网友:
头痛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