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主板求助

楼主(2013-06-07):
今天一块杂牌主板不通电   根据上次在论坛看的一篇新手维修篇说吧电源插上不按开关摸元件  如果哪个元件发热哪个就坏了  根据这样我试了一下还真发现一个很烫(我没有维修过主板),其他元件都正常  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元件  因为店里没有电烙铁所以也没办法    还有问一下这个元件是管什么的谢谢了

网友:
线性稳压芯片

网友:
南桥挂了  这种见的多了

网友:
桥挂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
    电压正常不正常,。拆了测试24P接口短路吗  如果还是短路 桥挂了

网友:
这种情况先把网卡拆掉,有时网卡坏也会导致这个短路发热,特别是在夏天,如果拆掉还是短路发热肯定是南桥坏了。

网友:
待机电源!南桥可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