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1V喇叭无声音维修

楼主(2013-06-07):
接一台华硕M51V机器,开机显示华硕的LOGO有开机声音,进到系统喇叭死活不发出声音,接耳机一听有声音但很杂,拆机一看耳机孔附近一0电阻和一个电容烧毁,心喜换掉再试,耳机声音正常了,但是喇叭还是一样的没声音,系统换了无数个,喇叭换了,耳机孔换了,声卡和功放芯片换了,无效果,敢问有哪位碰到过吗,请教一二

网友:
查下耳机插入检测信号吧,是不是默认成插入耳机了。在顺便看看喇叭接口这边是不是有波形出来了。还是怎么回事要去测工作条件

网友:
切换电路 可能出问题了

网友:
哦  ,那我要查查切换电路条件咯

网友:
做个系统 看行不?
win7的~

网友:
WIN7试过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