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精准的测量1欧以下或零点几欧,应该至少用几位数字表?

楼主(2013-06-07):
     长期从事电子维修的高手们,对于有些电子设备的元件的小电阻,特别是1欧以下或零点几欧的小电阻的测量,至少需要几位的数字万用表才能精准的测量出来? 4位半的数字万用表,我没有用过,最多用过3位四分三的表  。
    我看有些开关电源的开关管的过流取样电阻的阻值才零点一欧。从资料上看,这个过流取样电阻的阻值,如果阻值变大了,大到一定程度时,会造成带载能力下降,达不到所设计的功率,也给维修者带来忽略的误判。如果有精准的万用表,就一目了然解决问题。像这样的小电阻需要多少位的数字万用才能满足精准的测量?

网友:
测小电阻还是用电桥吧,万用表测不准的

网友:
放狗搜下就知道了

网友:
用低电阻测试仪或惠斯登电桥可测量低阻值电阻。在淘宝上分别查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
用4位半的UT61E即可,当然5位半台式表更好。如果还觉得不过瘾,就按大家说的上电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4位半的UT61E即可,当然5位半台式表更好。如果还觉得不过瘾,就按大家说的上电桥。

谢谢超级版主的精彩回答,既然数字万用表能达到这个准确度,买个四位、五位、六位或八位数字表就行了。我个人觉得就没有必要用电桥了。

网友:
0点几Ω的电阻我都是用手持LCR测量,手头的4位半万用表测不准。

网友:
除非做设计,实际维修中,普通的四位半数字表足矣!

网友B:
别的电路不知道,反正这么多年,基本没见过那种零点几的电阻坏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别的电路不知道,反正这么多年,基本没见过那种零点几的电阻坏过。

显示器的电源,坏很多,阻值变大导致带负载能力差,用四位半的UT60H,可以减去误差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示器的电源,坏很多,阻值变大导致带负载能力差,用四位半的UT60H,可以减去误差测量,

谢谢这位坛友奉献出实践中的宝贵实例。我个人的认为实际有很多不能带负载,或者一带负载一会就欠压保护等等问题,出现所为的奇怪故障现象。往往是忽略了一只小小不显眼的小电阻而放弃维修。

网友:
用电桥或微欧表就可以

网友:
四线测试                            .

网友:
测量低阻值有专用的毫欧表, 可以测量0.001欧姆的。

网友:
零点几的电阻我一般是这样测的:四位半的表,阻值最小档,短接表笔,记下短路阻值,接电阻,将测得的阻值减去先前的阻值既为测量结果。
这样精确到0.x欧姆没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