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P550-60PLN维修一例,风扇一转即停

楼主(2013-06-07):
今天收到一个全汉的电源,号称550W的服务器电源。
故障现象呢,就是通电后风扇转几圈就停了!
估计是哪路出问题了,电源进入保护状态!

看标签还是挺给力的,打开之后就有点问题了!

这个瓦数的电源居然还用半桥结构,很怀疑标称的功率有虚标!
这个电源到我这里已经算是二修了,PFC电感已经拆不见了,背面直接用线短接。

主控用的是AZ7500BP,监测电压用的是AZ339P-F和一颗AS393。
开关管用的是13009大颗的那种,500W的功率应该是没问题的,不过它标的始终有点信不过!

看到这两颗电容,我纠结了,啥牌子,没听过!看上去应该也不是什么好鸟,应该也被拆下来过,
猜得没错应该是去量那两颗均压电阻!
上次修磐石500的时候拆下过两颗TEAPO的电容,换上吧,顺眼一点!

总结一下一点维修心得吧:
一般来说,电源短接后风扇转两圈就停,这种情况一帮问题不大,
基本就是有电压超过上下限,保护电路工作了,
顺便提一下,这种情况很少是短路引起的,后级短路,前级基本上炸飞了!
很多人会说是肖特基有问题,其实是误解。

下面这张图看到没,就是-12V的滤波电容,鼓了!这一路是最容易被忽略的,
多的不敢说,像上面这种现象,30%跟这一路有关!

16V470uF的电容,看到这里,加深了我对这个牌子电容的反感,可笑的是,这个电源里全用这个牌子的电容!

家里这个规格的电容存贷有点大,放不进去,只能找颗330uF的了,日化的,应该没多大问题。

拆下后量出来的结果,只剩下这么多了,不出问题才怪!

换上后的效果,看起来顺眼多了!

上电,没问题!

这个风扇我很喜欢,14CM的,很安静!

各路电压正常了!就是PG信号出来有点长,一般是330ms左右!

哪天心情好了把电容全换了就行了!

网友A:
印象中没见过fsp用7500的pwm,看楼主修的电源,标签没有产地,做工有点像山上的。

网友:
前几天一台惠普品牌机电源坏了,才用一年多的机器,插上电源指示灯亮,短接绿黑没反应,拆开看了下,做工很好,比长城要好多了,找不出问题来,可惜了

网友:
这种电源值得修!一般有待机电压的,修起来还比较好修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没见过fsp用7500的pwm,看楼主修的电源,标签没有产地,做工有点像山上的。

这个应该不是山寨的,我看上面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有一条线可以接到CPU风扇接口上,电源的风扇转速可以受CPU PWM的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火气太好了,一换就好了啊!

过程没写太细而已,这个电源是二修的,别人修的时候拆了很多东西下来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不是山寨的,我看上面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有一条线可以接到CPU风扇接口上,电源的风扇转速可以受C ...

楼主看看标签的输入,再试试这个电源能不能100v稳定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看标签的输入,再试试这个电源能不能100v稳定工作。

没变压器试,估计不行!

网友:
ATX电源,长城的比金河田的好点,航嘉的差不多就那样

网友D:
楼主的power supply tester 哪儿有卖?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power supply tester 哪儿有卖?

淘宝上有,叫电源测试仪,55块左右!只有灯,没有液晶屏的还便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有,叫电源测试仪,55块左右!只有灯,没有液晶屏的还便宜点!

谢谢朋友。

网友:
这种测试仪只是用来快速判断电源的各路电压是否正常,PG信号的延时,对于故障电源,起不了太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