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复MCU

楼主(2013-06-07):
最近几个月事情比较多,因此好长时间没来发帖了。今天就来分享一下我的维修历程
机型:长城 M1931 型号:M9WJU  机芯:Z-5PEL  版本号:20090918
  故障:开机黑屏,指示灯常亮。
维修:根据此故障大致可以判定高压板或者驱动板损坏。
  拆机发现高压板上无明显的损坏元件以及电容鼓包。然后大致测量了一下电源输出电压有12V和5V。上网狂搜了一下还真有收获,此机型基本上MCU坏的比较多。于是按照此维修思路进行下去。首先看了一下此机MCU是MX25L1005,接着将编程器安装到位。打开编程软件自动识别为MST芯片,读取保存成功!然后擦除校验失败!提示存储器写保护,请检查WP是否为高电平,8脚25XX为第3脚,16脚25XX为第9脚
多次试过无效。心情失落中。。。。。

    于是上论坛搜了一下这个问题,还真有!按照这个方案把MCU拆下来,装到简易座上,插到编程器锁紧座上。连接好数据线,打开软件自动识别为MST芯片,打开论坛下载的程序,一键写入:擦除、查空、写入校验成功!久违的windows桌面出来了。到此修复成功。非常感谢论坛兄弟们的付出。

网友:
呵呵。。。我以为你把芯片修好了呢。。。

网友:
和我收的显示器一样型号!可惜这个屏坏了修不好,换了又不划算!

网友:
还真以为你修mcu 不过很不错

网友:
刷一下程序嘛,!以为FLASH坏了,又修好呢!

网友:
额 我还以为 BIOS芯片也能修 原来是程序坏了

网友:
芯片写保护脚,有没有拉低电平试试写入呢

网友:
哈哈 哈 ,,一般一般

网友:
我有台和你的一样的,能给发个MCU程序么!液晶屏型号:HT190GW1-600

网友:
就看着“修复MCU”字样才进来的,结果一看,原来是刷MCU,纯属误导。

网友:
这个我不用拆机就弄好。

网友:
阿哥,这个不是MCU,仅仅是个存储块而已

网友:
以为你把芯片修好了呢

网友:
能修芯片。那水平真好了。。。

网友:
这机器是老毛病了

网友:
长城这种驱动板解除写保护也很简单。只要拆掉存储器3脚外接的10K电阻就可以了。机器修好以后再把电阻装回去就行。

网友:
上编程器能搞好说明还是高明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