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践班的这些日子!!!

楼主(2013-06-07):
修全板LA_2952P公共点对地值500左右,直接上电;上电后,电流偏大,0.4A左右且电压被拉低至7V左右,且发现PQ35发烫;断电,断开PJP3和PJP5节点,然后换掉PQ35,再上电,不再发烫;上电,公共点无电压18左右;查图发现,产生公共点的前提条件:插入适配器电源ADPIN经PL1和电容滤波产生VIN,第5脚产生ADP_SIGNAL。

VIN经PQ3、PQ4产生公共点;实测PQ3的G极为18V左右,PQ4的G极也为18V左右电压,无公共点;

要使PQ3导通,必须使PQ3的G极电压小于S极电压4.5V以上,即ADP_EN#为低电平促使PR16和PR21分压;查ADP_EN#来源,VIN经PR258和PR241分压后送给PU25第5脚且要使第5脚小于第6脚,但此时5脚电压为19V远远大于6脚7V左右的电压,查看主板发现掉件了,主板上没有PR241,补件后PU25的第7脚输出VIN经PR231和PR239平均分压再经PD23转换而来,但发现板中无PD23,补件后正常输出9V左右电压;

同理,要使PQ4导通,必须要使PQ4的G极电压小于S极电压4.5V以上,现在分析G极为何没有小于S极电压;查图搜索ACDRV#信号,发现由PU2的25脚输出ACDRV#,但此信号决定于PU2的26脚ADP_PRES,所以再找ADP_PRES信号;ADP_PRES信号来源于PU4的第4脚,决定于PU3的第1脚;当PU3的3脚电压大于2脚电压时,输出高阻态并由+3VL上拉输出至PU4第2脚,最后由PU4第4脚输出ADP_PRES;

实测PU3的第1脚对地短路,拆掉PU3打焊盘值还是对地短路,板层间有短路;用大电压烧一下试试看,把可调电源电压调高至25V左右,正级接被测试点,负极接地,烧了几秒后断电再测,不对地短路了,装回PU3,再测ADP_PRES为3.3V左右,正常;此时,再测PQ4的G极为9V左右电压,G极小于S极,PQ4正常导通产生大电流的公共点;
----------------------------------------------------------------------------------------------
接下来检测3V、5V待机电压待机芯片是MAX8734,供电输出正常!SHDN#、5VLDO、3VLDO、2VREF、+5VALWP、+3VALWP均正常。连上刚刚断开的节点,PJP3和PJP5。
----------------------------------------------------------------------------------------------
接下来检测EC是否正常工作EC供电是11脚,实测3.3V左右,正常;时钟不正常,在晶振两脚测电压,一边有电压一边无电压,查图发现缺少输出电阻R75,电路图中为120K,实际只找到一个同大小的100K电阻装上后,电压正常了;此EC未发现有复位,也没有找到读取BIOS的脚位;

----------------------------------------------------------------------------------------------
接下来检测南桥是否正常工作南桥待机供电:+RTCVCC-->3V,正常;在C691和C692处测量;VCCSUS3_3-->3.3V左右,正常;V5REF_SUS-->3.1V左右,不太正常;

补了Q50;此时,待机电流升至0.18A,且南桥发烫;R230R1240大短路,测量PWM电感对地值,PL11对地值为0,先断开PJP2结点,对地值正常;最后拆了南桥,好了;重新植了一个南桥;待机电流正常了;
现在问题是:SLP_S3#、SLP_S4#、SLP_S5#跳变;
一直搞不懂为什么SLP_S3#、SLP_S5#会一直跳变;
打这三个信号的对地值也是300-800之间也属于正常呀;先不管这些了,最起码现在有内存供电,但是没有桥供电,要不,先修桥供电吧,补了一些元件后仍然不出电压,只能拆上管打焊盘G极抓波了,拆了上管也没有抓到波;
无意之间碰到MAX8734,好烫,赶紧断电;再上电后,无3V待机,有5V待机;
先断开3V后面的结点吧,一打值发现后级短路了!!!
你妹,我真的受不了,实在太打击人了,什么情况,什么破板子,还你妹让不让人活,什么人搞的这种故障,你妹,心里怎么那么阴暗了,单亲家庭长大的呀??
MAX8734出来的3V对地短路,找不到出问题的元器件;晚上好好想一下:因为3V待机出来的地方实在太多,就用烧机试了下,烧到1A左右还是没有发现元器件有发烫,没办法只能一个一个拆了,先拆南桥不行、北桥不行、断开PJP9结点、拆U13、拆EC、拆BIOS、拆Q59、拆D56,不行啊!
又浪费了我一天时间,这么大的培训公司就让学员修这么滥的板子???
千万千万别对我说“修滥板子才灯煅炼人”,你妹,那我跟一些“下三滥的人在一起”就能提高我的个人人格了???什么逻辑!!打击了学员的积极性,你们变态的人格就得到升华了吗?
扯淡!!!

网友:
刚刚找见短路的元器件了,C127击穿了。

网友:
确实有够烂

网友:
楼主可不可以把图片补上,只有文字描述看着很费劲!!!看的好累!

网友:
都来些简单的故障修着有什么意思。。。。如果说维修连这点耐心都没有  ,不是我打击你 ,我觉得你可以换换行业了。。。。。。。。。。

网友A:
有图可能就火了

网友:
将来电脑维修行业就靠你了!!!

网友:
真的很难,我建议老师先拿块板子修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可能就火了

加上图了,本来有图的,不知道怎么弄的把图片丢了。

网友:
都是些故意做出来的故障,有些确实修的费劲,楼主在这里说这些话要小心

网友:
一张板子修几天,思路有了,纠结的是找件,最遥远的距离莫过于你在板上,我却找不到你。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此。
当你折腾了一两天,好不容易3.5V出来了,有信心一步一步往下面修的时候,却发现在不经意中好像短路了。亲,要不从头再来吧。。。。。。。。。。

网友:
思路绝对有  为了早一个二极管花了好长时间 眼睛都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