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8s 反复重启

楼主(2013-06-07):
能开机 一进华硕LOGO就重启 反复重启 bios也进不去 bios 刷过了也一样的 cpu 内存也都换过现象一样显卡不能加焊过了还是一样的 请教高手给个思路!

网友:
机器没装好吧,才开从装一下试试,我说的是散热片那好好看看

网友:
北桥  。  赶紧焊北桥吧  。AMD 芯片组的吧 。

网友:
检查一下开机电路,I/O到南桥,还有CPU,南北桥的温度

网友A:
谢谢各位 修好了 南桥加焊下就好了

网友(2017-05-17):
我也遇到一模一样的问题,现在去加焊一下南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各位 修好了 南桥加焊下就好了

感谢楼主,我的问题和你一样,看了你的帖子加焊南桥也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