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E19B1xx正常显示半小时左右就花屏

楼主(2013-06-07):
长城E19B1xx,开半个小时左右就花屏,跟白屏差不多但是上面有几根竖杠,供电全查过了,屏线也换了,无果,求高手指导

网友:
我也有一个是这样的故障,最后是屏电路坏了,对屏电路不专。自己搞不来,报废了

网友:
屏电路?我看看吧

网友:
是屏上的那块板与屏连接的松动了。可以修的,到X宝买个小头头,但是不知道能管多久

网友:
换驱动板试过了吗

网友:
屏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先用通用驱动板点屏,逐个排除

网友:
这总现象是屏心片和微处理器故障.补焊心片

网友:
额,已经和客户说是屏坏了,拿走了,但是还是要谢谢你哦

网友:
加焊逻辑板的主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