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CER4738G i3 ATI独显显卡型号

楼主(2013-06-07):
求各位大侠,ACER4738G i3 ATI独显显卡型号,本板有跳变,但无显示,显卡已重制,bios已刷新,想换显卡,但型号已被擦掉,求型号 机器上显卡型号是HD6370M
显卡

网友:
216-0774007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上的大哥,我试下

网友:
我这个上边是ATI 216-0774207 应该跟216-0774007是通用的。

网友:
非常感谢,机器没搞定,可能是买的芯片有问题,我买的是测试的,最后客户机器拿走了

网友(2013-07-24):
还想问哈楼主可不可以代换呢 瘦不了多少钱 不想定芯片

网友:
216-0774211 216-0774007两个都有用的,216-0774211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