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维大师无盘虚拟系统

楼主(2013-06-07):
现有小型网吧,29台机子,用的是网维大师做的虚拟无盘系统,现在客户机进系统滚动条完之后,电脑一直黑屏,ping内网有的时候会丢包,重新搞网线和重启交换机之后,不丢包了,但客户机还是黑屏,之前客户机可以进系统,一但上网玩游戏就会卡死,求大侠们,经验丰富者给个意见。

网友:
感觉你交换机是不是有问题呢 还有游戏卡应该是服务器磁盘性能 黑屏很可能是系统问题或者是网络故障

网友:
类似故障碰到过,基本上是交换机的原因,比较老旧的交换机因电源原因导致得,你可以找开交换机看看,估计有电容鼓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