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N61主板维修

楼主(2013-06-07):
此板是客户坏板更换下来的,成色不错 ↓↓↓

     客户当时说的是雷击的,心想网卡肯定是保不住了,于是开始用万用表打各大电感的值,哟,竟然都是OK的,不会捡了块好板吧,想到这里那个心情啊,贼拉的好啊!哈哈。
插上电源,点开关,没反应,再点,还是没有反应,不上电,应该EASY呀!
测开关针有 3.3v ,此板IO是W83627DHG-P,上电脚位,有68 67 73 72分别对应 pwrbtn# 、psout#、slp_s3#、pson#,当南桥的待机条件正常(南桥的待机条件有:*vsb待机电压、32.768KHZ晶振、VCCRTC实时时钟供电、RTCRST#RTC复位、RSMRST#待机电压好信号、pwrbtn#开机信号)当手动触发开机针,会产生一个高低高的脉冲信号首先送到IO的68脚,IO从67脚发出同样的脉冲信号给南桥,南桥在待机条件满足的时候会依次将SLP_S5#、SLP_S4#、SLP_S3#置高,其中SLP_S3#会被送到IO的73脚,当IO收到高电平的SLP_S3#后,会将72脚拉低至地,就是ATX电源的PSON#脚,完成上电。先测68脚,点开关时有3.3v - 0 - 3.3v的跳变,再测psout#,发现在触发开关时一直都是处于3.3v高电平,好了,既然找到了元凶那就开始干吧。

结果,当然在意料之中了。靓机图!~~

最后附上BIOS注:此机的网卡也一并损坏。

网友A:
  汗  你就不能详细点 多些几个字么   就你这解说得。。。能有几个人看得懂?

网友:
就是 太马虎了  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汗  你就不能详细点 多些几个字么   就你这解说得。。。能有几个人看得懂?

LZ说的已经很清楚啦,都说了不触发很EASY了.

网友:
如果想让别人看,就应该讲仔细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汗  你就不能详细点 多些几个字么   就你这解说得。。。能有几个人看得懂?

有68 67 73 72分别对应 pwrbtn# 、psout#、slp_s3#、pson#
68直接开关高电压脚,出发动作之后68又一个跳变(高低高),io在接收了这个信号之后通过67脚发出跳变信号,高低高或者低高低,南桥复位再传回信号给73,再通过72脚拉低电源绿色5v开机,着都不明白还要补好多课呢

网友:
楼主技术好给力

网友:
楼主好运气呀.我都是遇的跑00的

网友:
那最后是换io芯片好的喽!这个的确很easy

网友C:
那雷击为啥会坏io那,这样坏的多不?请指教!雷击最多就网口进去,电源是隔离的,应该不会进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雷击为啥会坏io那,这样坏的多不?请指教!雷击最多就网口进去,电源是隔离的,应该不会进主板!

网卡也坏了。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写的也很好

网友:
典型的检修流程,不加电的都这样修,楼主基本功底扎实,解说也不错,这样就可以了,无需废话,顶一下

网友:
呵呵,这个板子基本都是秒杀的。BIOS  一般不会坏 没有什么用的。

网友:
理论扎实,技术高超,这说的这么明白了,都看不懂,那就没话说了,理论的东西你没学过就是讲的再好他也不懂,说实话这种不触发问题真的很easy,基本都是秒杀了

网友D:
楼主既然查到是IO问题没说下IO工作条件?不像楼主风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哦这个信号开机也是高低电平之间的跳变吗

对的,送给南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68 67 73 72分别对应 pwrbtn# 、psout#、slp_s3#、pson#
68直接开关高电压脚,出发动作之后68又一个跳 ...

没办法   就会修  时序都不是很懂

网友(2015-10-03):
厉害啊偶像啊

网友:
雷击IO和网卡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汗  你就不能详细点 多些几个字么   就你这解说得。。。能有几个人看得懂?

仔细 想学的人都能看懂 也不会觉得厌烦

网友:
修好就行了。楼主又赚了一块老主板。

网友:
主技术好给力

网友:
IO损坏导致没发PSOUT#信号给南桥,所以不触发。

网友:
io坏了导致的不触发,但是网卡也坏了,两个故障的机子

网友:
焊工不错。。楼主说的挺明白的。就是换io了。io接到触发,但是不发出信号去南桥。。那就换了哦

网友:
其实不开机,主要是围绕io开展维修的

网友:
干净利索,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既然查到是IO问题没说下IO工作条件?不像楼主风格啊

IO工作条件就是本身参与开机触发引脚对应工作信号的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雷击为啥会坏io那,这样坏的多不?请指教!雷击最多就网口进去,电源是隔离的,应该不会进主板!

你可以理解成IO本身供电工作与3.3V和5VSB有关系,这两个电压测试点对地阻值短路就会引起IO芯片损坏。

网友:
这里楼主也可以强制短接67脚到地为低电平状态,判断IO故障。

网友:
已经说得很详细了,看不懂的应该先去学好基础。

网友:
楼主不对 吧:W83627应该是高电平触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既然查到是IO问题没说下IO工作条件?不像楼主风格啊

我的习惯是拉高SLP_3能上电IO过,查桥条件,这样感觉快一些吧

网友:
楼主南桥开机时序说得好清楚啊,amd英特尔的开机时序是一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