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0掉电

楼主(2013-06-07):
首先声明此机器不带NEC 大电容的,是ATI独显的机器。通电开机指示灯亮一下就掉电,电流0.45。拔掉显卡开机不掉电,显卡以前修过。所以就加焊了一下,开机显示了试了一天花屏所以就换了一个。正常试机器2天都没问题,就让客户取了。今天客户又拿来了说用了一天就开不了机了 一通电还是掉电 又找了一个换上还是不行。郁闷了 也不短路。是不是显卡板别的还有问题 还是主板的问题现在搞不明白。

我修过一台和你一模一样的问题,换了三四个显卡芯片都不好,最后换显卡版了,求大神解释

网友:
又遇到的吗

网友:
也遇到一个,是外接显示正常,自带液晶屏不显示,也是显卡问题?

网友(2013-07-21):
我也接到一个。两一下就黑了 但是机器还在运行。显卡板都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板上显存的问题!

网友:
换个显卡

网友:
要换就换全新的,拆机的,二手的都不牢靠,费功.另外,看是不是显卡板与主板的接口有问题

网友:
既然显卡板是可以取下来的,那么换显卡有风险还不如直接换显卡板,这样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