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3-06-07):
昨天客户那一台显示器,通电电源指示灯不显示,一看立马想到是保险或是电源板坏的了
,拆机一看,量保险果然坏了,管他三七二十一,换上一个,开机,*脏话*,当时爆了,一看肯定后面还有坏的,在量量,看,然来桥式整流桥堆坏了,换了立马亮了OK

网友:
无图无真像,电源指示灯不亮可能是驱动板

网友:
楼主很急躁,保险坏了证明后面严重短路,那能换完保险那么简单,就是换了也要测下后面有坏的没有。